SONY VPCEG-111T 70秒掉电奇怪故障

楼主(2013-08-13):
板号MBX-250。现象是无论在没有安装硬盘没有引导系统的情况下,还是进入PE还是进入WIN7系统都是70秒钟就掉电。原本以为是CPU温度过高保护,但拆机发现散热没有问题。大家不要说热管坏了,散热方面确实没问题。CMOS放电,刷BIOS均没有改善。CPU是I5 2450M,有点怀疑CPU坏了,但只是猜测,可能性真的很小。实在想不出办法了,才使出大绝招求助。

网友:
机器最小化测试,首先要排除CPU内存的问题。现在温度高了,很多掉电的故障。确定故障原因之后再下手。

对就是这个路子修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