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按关机键无法关机而是会重启电脑

楼主(2013-08-13):
我手上有台联想G450本本,按关机键不会关机而是会重启,请教各位大侠这是BIOS问题吗?

网友:
应该是BIOS或者南桥

网友:
先易后难 先刷个BIOS

网友:
南桥工作条件没满足它都不会触发何来自动触发,,,,,有为什么说是BIOS问题     EC可能收到BIOS错误信息导致重启

网友:
刚刚刷完BIOS,故障还是一样估计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才对,因为这台机子进系统使用都没有问题。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电源开关钮傍边的一键还原按钮漏电所致。去除后一切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电源开关钮傍边的一键还原按钮漏电所致。去除后一切OK.

嗯,碰见这种一般我是用镊子再开关几次试试的。还好没盲目的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