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80ga-ud3h主板F_USB1接口故障求助

楼主(2013-08-13):
只有图中红底插口前置usb(此接口非usb3.0,只是支持关机充电的usb2.0口)不能识别数据,也就是u盘等需要数据传输的不识别。系统插上此类东西系统没有任何错误提示,就和没插一样。但是供电完全正常,手机充电之类的完全可以。这两个usb接口是一前一后坏的,并不是同时都不能用的。排除驱动问题。用表测供电电压正常排除所有附件插口与连线问题。主板上剩余所有usb口均好用。请问这是哪里出了问题?图片点击可以放大

网友:
驱动问题吧 官网下个3.0的试试

网友:
你打一下中间两根数据线的阻值,你能关机充电,是因为它用5vsb供电的,当然,最好还是先排除驱动问题

网友:
驱动问题其他的usb怎么一切正常呢?排除驱动问题

网友A:
貌似这个在BIOS里面有设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这个在BIOS里面有设置吧!

没有乱设置过bios。这个口就是用着用着就不能使用了。

网友:
学习了! 等待结果了

网友B:
换个系统试下撒  在dos下可以用不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系统试下撒  在dos下可以用不哦

还真没在dos里实验,这样应该和驱动扯上关系。目前其余的都好用并不是驱动问题吧。

网友:
学习一下 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
图中插口上方有两个ic,ipu1/2不知道是不是数据的保护ic

网友:
没人帮我,自己顶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