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加电就开机

楼主(2013-08-13):
有一客户以旧换新来一块板,联想RS690M主板,加电就开机,查一下资料,说是开机电路问题,还有说刷BIOS能好。以前也接触过一些,问题不一而足。有刷BIOS能好的,有的刷死也刷不好,老板子了,懒得弄。呵呵,不影响使用。平时注意保存BIOS版本,到时候反正有好处。

网友:
看你这傻逼样

网友:
有时是主板设置问题.取出电池复位即可.有些是BIOS数据引起

网友:
原装板只要前一次不是正常关机,一般插电直接触发!

网友:
正常关机一次,就好了(原装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