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ASUS X42J

楼主(2013-08-13):
今天接了一台X42J的机器 故障是有时开机 有时不开机 开机时花屏 做了显卡就是绿色的 请问这是什么怪问题

网友:
南桥问题

网友A:
显卡被你做出问题了

网友:
把显卡拿下来植球,这样明显是有点没有接触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被你做出问题了

本人的芯片技术还算可以的 不会出现那种问题吧

网友:
这机器本来是南桥问题的哦   但是被你做显卡  颜色问题是显卡没加热好

网友:
谢谢各位回答 现在问题已解决  是屏线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是植球的哦

你没加焊好 。。。

网友:
lz   v5,慢慢来

网友(2016-10-30):
显卡有问题!

网友:
直接换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