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寸液晶显示器黄色指示灯常亮 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3-08-13):
驱动板这5V 1.78V.3.3V都有。灯管不亮,按键板无反应,有图片,在线等方法。谢谢各位

网友:
只有排除法,先用通用板试试。

网友:
刷资料就就好了!

网友A:
驱动板电压出来了  你就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电压出来了  你就刷个程序试试

请问电源板12V电压在哪个位置量吗

网友A:
量后机几个电容   兄弟你是考我的吧   不要告诉我你连量5V 12V地方都不知道

网友B:
电源板工作了没有!5V 12V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板工作了没有!5V 12V

怎么量12V呢。可以在我上面图片那截图我看吗

网友C:
测电源板上25V或35V的电容有没有十几伏的电压吧。

网友D:
刷程序就会好的

网友B:
先测主板连到电源板上的那些线中的一根 开机信号是否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电源板上25V或35V的电容有没有十几伏的电压吧。

35V电容 18V电压   25V电容  5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测主板连到电源板上的那些线中的一根 开机信号是否有电压!

高压板连接主板的电压汇报给你听:第一条蓝色线(1.09V)第二条绿色:(1.48V)第3条黄色电压:(0.12V)第4条蓝色电压:(3.3V),两条黑色接地,红色:5V 完毕

网友B:
没标记吗?那就不好说了。找个图分析一下吧,找不到图就通过电源板上的IC型号找参考图。

网友E:
找找电容有鼓包的没,或者直接换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找电容有鼓包的没,或者直接换换

亲  全部检查过了。没有电容鼓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标记吗?那就不好说了。找个图分析一下吧,找不到图就通过电源板上的IC型号找参考图。

没有标记的。。这主板有12V电压的吗。。

网友:
把显示器型号,电源板板号,IC型号贴出来,看大家是否能帮你找到图纸!

网友:
应该有的,它是直接给高压板供电的,因为是一体板所以接线口上是没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程序就会好的

兄弟。你遇过这种问题???这种高压板有12V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测主板连到电源板上的那些线中的一根 开机信号是否有电压!

箭头指向那个是什么来的。发烫。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量后机几个电容   兄弟你是考我的吧   不要告诉我你连量5V 12V地方都不知道

兄弟;。图片中的芯片是什么来的。发烫呢。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兄弟您是啥意思  好吧  那是光偶 起到检测电压的作用 保证后机5V和12V的稳定输出

网友:
首先看开关坏了吗

网友:
按键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驱动板 坏了吧 ,换万能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弟;。图片中的芯片是什么来的。发烫呢。起什么作用的

一般光藕和431,配合使用才使得5V,12V,稳定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