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掉电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3-08-13):
经常遇到掉电的机器  觉得这是非常难的  让你哦没头绪去哪搞1    请教大师们  你们遇到掉电的一般是怎么去排查的    有什么经验  分享下  谢了,。。。

网友:
一般散热   温控  一些硬件异常都会导致掉电

网友:
首先就看温度咯!今天刚接到一台机子,玩游戏就掉电,是滤波电容引起的,问题是多种多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