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SPIRE 4738 内置喇叭不响

楼主(2013-08-13):
宏基ASPIRE 4738 内置喇叭不响。才收来的时候,没注意,以为只是热量有点大第三天才发现,换声卡驱动,没用。内置喇叭一直不响,插外喇叭倒是声音大, 不知道是喇叭问题还是耳机插孔毛病,网上相同问题不少。
问题

网友:
宏基4738这款电脑过3年后。都有一个通病。就是主板会自动断电。这款电脑又重又大。一般不值得回收。

网友:
到官网下一个正版驱动试试

网友A:
跑电路啊。看电路通断吧,

网友:
插座插座插座插座插座插座插座插座

网友(2014-03-22):
我也遇到这问题了!报过价后客户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