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和信号

楼主(2013-08-13):
5V经过一个10欧的电阻给一IC供电,可时间久之后电阻会变值,当变成10K时,出来的是5V信号,万用表量也是5V,那请问怎么判断是电压5V还是信号5V?求教!!!

网友:
一般情况下信号 开启某项电压 或控制某电路   而电压可以带负载作为芯片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照你这样 解释  这个 信号的变化 也会 影响 电压工作 吧

肯定有影响啊     如VR_ON没出来 1.05V就不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