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拖锡不要用助焊剂

楼主(2013-08-13):
EC拖锡不要用助焊剂,因为这个用多了,对我们的身体有害,在拖之前最好用烘枪把它加热在拖锡。这样要好点,容易拖好

网友:
连脚后如何解决啊

网友:
连焊了用吸锡带嘛!其实一般只要在连焊处再加点助焊剂,再用完全擦掉焊锡的烙铁头再加焊下,就能焊开的.实在不行就用吸锡带.

我也是这样干的

网友:
维修把技术练好,练熟练在配上一把好的烙铁,连脚的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A:
吸锡带发出的味道太重了,我们在赚钱的同事不要忽视了自己的身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吸锡带发出的味道太重了,我们在赚钱的同事不要忽视了自己的身体。

兄弟,不用助焊剂你让我怎么能焊好IC呀?
对于烟气敏感,装个小排风扇比较现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弟,不用助焊剂你让我怎么能焊好IC呀?
对于烟气敏感,装个小排风扇比较现实!

用一把好的烙铁,经常保养不要让他氧化这样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用小风扇只会扩大空气污染,我们最好把烙铁上装个吸烟管,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点评):
不信,不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一把好的烙铁,经常保养不要让他氧化这样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用小风扇只会扩大空气污染,我们最好 ...

把废弃排除室外,因为我们的锡丝一般用的是有铅的,吸多了以后对我们的身体会非常的不好,

网友:
新手过来学习

网友C:
俺们干活时用3M 6200面罩,淘宝买一个也不贵

网友(点评):
我刚还在说考虑带滤罐的面罩呢,这就见到了。干活是先憋住一口气,这样还一举两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俺们干活时用3M 6200面罩,淘宝买一个也不贵

碉堡了,防毒面具 !!!!!!

网友:
都是习惯用松香

网友:
我也习惯用松香,能用松香的地方就用松香吧

网友:
拖焊的最高境界就是直接用烙铁+焊锡丝拖。呵呵。不用另加助焊剂。

网友D(2013-09-17):
楼主给推荐台好烙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给推荐台好烙铁吧

日本白光951很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不用助焊剂你让我怎么能焊好IC呀?
对于烟气敏感,装个小排风扇比较现实!

装抽油烟机也不错。成天长时间接触,得考虑带滤罐的面具了,即使是松香,吸进肺多了也可以是很严重的

网友:
松香也是我们常说的助焊剂之一.
单纯的用焊锡来焊金属,要么焊不好(焊接强度差\焊点光洁度不好 等),要么根本焊不上.

网友:
其实用松香托锡也是可以的,味道还挺好闻,纯天然无公害。

网友:
脱焊,感觉一定要用吧好点烙铁吧。
我用的烙铁感觉回温慢。

网友:
我试了没问题不用焊膏完全可以,不过烙铁要好点的,烙铁头要好的。

网友:
烙铁好什么都解决了 助焊剂就用松香吧~BGA膏能少用就少用吧

网友:
焊的时候不要喘气就行了白。

网友:
一年四季大门敞开,应该没问题了吧?

网友:
死不了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