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主板开机不通电

楼主(2013-08-13):
技嘉G41主板开机不通电,直接短接电源接口上的绿线和黑线还是不通电,掰掉12V CPU主供电线开机电通,怀疑CPU供电管有短路,更换其中两个故障排除。

网友:
胆够大的,强行开机,也不怕烧板,不建议这样做。

网友:
你思路有点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