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 1155针主板开机就掉电

楼主(2013-08-13):
今天接到4个主板都是这个问题 开机就掉电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郁闷 给个维修思路兄弟们 谢谢 急

网友:
有短路  自己找

网友:
很明显是保护。先分清楚是主板保护还是电源保护?

网友:
先检查电源、主板是哪个存在保护

网友:
不插CPU12V供电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