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电脑插电源不通电,电池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2013-08-13):
如题,型号是三星NP730系列,现在完全是依靠电池供电,电源适配器确认是好的。

网友:
加热 充放芯片就好了我修过好多台

网友:
你的是笔记本吧。我还没用过。应该是从ATX电源开始吧!

网友:
接口插座.过流稳压

网友:
看下适配器借口有没有变形,还有笔记本的电源借口或者保险坏了没有最后看下看下切换的MOS管坏了没有

网友:
对了那个MOS管坏了,一定要把电源管理芯片的每个角都要量下,不然。亲,会返修的哦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最大可能是P沟道的MOS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