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26BW背光灯不能开启

楼主(2013-08-13):
三星226BW背光灯不能开启。具体情况如下:三星226BW加电后按开关,指示灯亮,屏不亮。检查电源一体板,13V正常,取这个电源板13V作为电源,用高压条分别点显示器本身灯管和备用检测灯管均能亮。这个电源一体板没有5V电压,用降压模块取5V连接电源板上的开关脚,灯管正常亮。现已排除电源一体板和灯管问题问题,分析一下是否是驱动板没有背光灯信号呢?是驱动板上的那个元件出了问题?求助各位分析。谢谢。

网友:
应该是EN信号出问题,这个要求换驱动板,先写下程序试下能不能修复,再就是和EN信号相关的电容换下

网友:
三星的先写下程序 看下升压板电压有没有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