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开机不显?

楼主(2013-08-13):
三星 R428  BA41-01217A MP 1.2   外接花屏,内接,有信号,显示白屏,绿屏,红屏,就像联想显示器一样,没有信号一样。
加焊个显卡和显存,问题还是一样的。各个电压都正常。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请高手现身?急急急!!!!!!!

网友:
直接换个新显卡上去不行吗?  用的着动显存吗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看

网友:
楼主先换显卡吧。

网友:
楼主应该先换显卡试试 显存在不确定之前不要乱动  会把故障扩大的

网友:
不好修哦 。 。 。。  三星

网友:
继续建议楼主换显卡

网友:
你打一下屏线的时钟和数据的阻值。

网友:
8楼正解!

网友:
谢谢,各位,芯片到了,换上去试试。

网友:
qazzymppllq -2 严禁灌水

网友:
芯片换了,还是一样的问题,高手们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外接还花吗?

网友:
显卡吧,加焊一下,试试。。。。。。显存很少出毛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