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0不触发

楼主(2013-08-13):
联想Z460不触发,待机电流为0。03A,测得3M,5M,在不停的跳变,测得公共端电压只有7V-8V跳变,PQ6的4脚有18V,PQ9的G极0V,追到LM393的1脚为0V,2脚有3.3V,当用表笔测3脚时有3.3V,此时电流变成0.01A,再测1脚居然有3.3V,此时待机3.3V,5V正常,此时可以触发,但是关电后再加电,有变成不触发,请大师指点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LM393已经更换过还是一样

网友:
附上图纸,PQ27三个脚都为18V

网友A:
EC  南桥  待机  时钟

网友:
麻烦楼主可以说清楚点吗,是他们坏了吗?还是什么问题啊,谢谢

网友:
先测测公共点短不短啊?直接就修保护隔离。。。

网友:
测下pu10 3脚相关元件。个人感觉3.3V有点低。

网友:
这种情况极有可能是某个元件性能不良造成的

网友:
PU10 3脚的3颗电阻阻值都正常的

网友:
公共端阻值为480欧,正常的呀

网友:
学习中,,期待维修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  南桥  待机  时钟

反对楼主,这个好像跟这些没有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  南桥  待机  时钟

  不好意思 ,  我要下载分   只看了标题     又怕灌水  、 这是仁宝的点火回路  多多看下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