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显卡维修流程和GPU好坏的判断

楼主(2013-08-13):
有没有显卡维修流程和GPU好坏的判断 简单的说就是显卡维修的的各个关键测试点  怎么判断   还有就是GPU拆下来好坏的判断    和显存的代换规则    我看里面没有实质的维修实战资料  都是一些理论知识 看了也白看浪费时间  来点实际的  大家共同进步 忽悠人的就不要来了

网友A:
我晕 这东西我有  不过你也太省事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晕 这东西我有  不过你也太省事了吧

加我QQ363507759

网友B:
也太直白了,直接给银行帐号让人送效率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太直白了,直接给银行帐号让人送效率更高

  呵呵 又不是娘们

网友C:
我们这,判断GPU好坏基本靠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判断GPU好坏基本靠手。

常规的GPU  卸下了来  用万用表电阻测量的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关键的

网友D:
GPU的好坏,没有专门工具,你根本无法判断这一千多个点位是否都好。一般是在卡上测出某个部位不对,但是无法断定故障是否在核心上,拆下来后再测试这个部位。尤其是对于那些给人随便加焊过的情况,譬如金手指有引脚短路,拆下后打相应点位的阻值即可判断,究竟是人为原因,还是PCB的问题,还是核心本身损坏。
显卡上的关键测试点有很多,具体要根据故障的情况选择测试,不可能全都一一列举,具体维修时也不需要全都去测试。显存的代换原则自己去查阅,网上说过很多次了。至于维修的流程,也是要根据故障来的,小花有小花的,大花有大花的,不亮则要按照不亮的来,还有许多稀奇古怪的故障,都是不一样的。不可能拿同样的模式去套。这里就显示出理论的重要性了,如果对显卡理论、原理了解的深,再加上经验丰富,对一种故障现象自然就知道应该从什么地方入手去检查判断。

网友(点评):
说那么多 两三句就能趟清楚的

网友(点评):
你的显卡跳过检测显存直接测试方法还没说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GPU的好坏,没有专门工具,你根本无法判断这一千多个点位是否都好。一般是在卡上测出某个部位不对,但是无法 ...

呵呵  你就别提了   修长了是自己测量的出来的  只不过是你对他不熟悉  他认识你 你不认识他 你还记得我表弟  在论坛里面叫嚣  显卡修不好就赔他100    把月饼弄的无言   你跟他在后面说是   其实他的技术也是跟在广州中山的师傅学的  叫石头师傅学的  这个QQ:873432470  你不相信可以去问他师傅  自己连二极管档位和电容档都分不清楚 只知道阻值不知道容量   我学修家电都10年多   万用表的使用是常识 机械和数字万用表都用坏了10多块  他的表是我买的 烙铁也修过 他跟别人学的比较死 所以对万用表档位不熟悉  修的还可以
但是也是跟别人学的简单测试点   学的别人的成果   就那几个点  所以人学东西应该谦虚  人的精力和知识是有限的  要不他跟着别人学个什么   所以别跟着瞎起哄
虽然我是刚学   简单的也修好了一些

网友(点评):
楼主。你是在用万用表,还是在吃表啊,别人说几年都不见得坏一块,你坏这多,你太牛了,肯定维修数量惊人,肯定是高手,也是挣大钱的人物。了不起。现在身价多少W了

网友:
月饼老师 最后两节课讲的很详细。

网友(点评):
能讲出来听扣,月饼啥时会修显卡了,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点评):
我也第一次听说月饼会修显卡

网友F:
不是,我说这位哥,板卡维修如若不精通理论知识,谈何维修啊?要不是你太厉害,要不是我们太弱了

网友(点评):
你理论知道好多了,你会修显卡吗,你能告知我,你们老师教你的,啥ATI显卡工作理理是么样的,怎么样才能修好显卡。显卡有多共电。你们老师能分清楚讲解吗

网友(点评):
那啥显卡能出书,那我是不是能照着书生产自己品牌的显卡,不用修了 呵呵

网友:
惊动党中央  你理论知道好多了,你会修显卡吗,你能告知我,你们老师教你的,啥ATI显卡工作理理是么样的,怎么样才能修好显卡。显卡有多共电。你们老师能分清楚讲解吗
你问的这些问题我一概不会回答你,你去买本迅维出版的显卡维修知识精解,你要问的问题全部在上面,比 我给你讲的都好,你理论都不知道你修什么?你能修什么?不懂工作原理你充其量也就是低水平的维修员

网友(点评):
你不会天天在看那书吧,那个书都是错误连天,还能学修显卡,都是一些AGP 也没有听说有啥高招,能让人懂修显卡,靠那个就行,不然这个论坛上,都是一些GPU变北桥南桥的神人。 也没有见到有人看到那书就能修显卡h。

网友(点评):
迅维出的书只能修修什么98 96 86 95 73 6600这类低端过时卡。。。。。。高级的 甚至就96 98很多的故障出书的人都解决不了的,书上其实讲的非常含糊,我估计出书的人都不是太了解GPU-显存部分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点评):
以及显存 各引脚定义功能可能最多看看PDF,但是真正能完全理解的人多少??

网友:
看你问的这些废话就是知道你是来灌水的,求版主封他ID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不是,我说这位哥,板卡维修如若不精通理论知识,谈何维修啊?要不是你太厉害,要不是我们太弱了

理论很重要,但是对显卡理论精通的人或者书似乎并没有。你说的那本书里对显存的脚位,例如ZQ、MF、SEN等的功能、作用?还有显卡上除了人所共知的核心、显存、DAC供电,还有哪些其他的供电,电压是多少?都解释清楚了吗?这些可都是维修起码要了解的东西。要是说得明白,那是要把书买来研究研究的。

网友:
要把书买来研究研究的

网友(点评):
你看懂了告诉我一声啊,我还有好多问题整不明白呢

网友(点评):
我也是啊,我看几面,感觉还不如不看,理谈的东西都说不清楚,实值的东西又不存在。你看看能不能帮我们讲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理论很重要,但是对显卡理论精通的人或者书似乎并没有。你说的那本书里对显存的脚位,例如ZQ、MF、SEN等的 ...

可能是我语言有误.把精通换成熟悉显卡工作原理.如果不弄懂显卡运行流程.光知道关键测试点,这似乎并提高不了自身水平.我只是想说做维修不能忽视理论的重要性.

网友(点评):
你的见解很对,完全赞同。理论指导实践。维修实际上是个脑力活,有些人却认为只是一个纯粹的手工活,他们不懂,即使是手工,也是脑子在指挥手。脑子里面空空的,怎么可能做好手上的事情呢?

网友(点评):
实践 我感觉比理谈重要。实践是精验,理论往往 不一定正确。个种产品都在变化你那一些书,只能满足APG时代的学徒看一下还行,这个时代,这本书以分不清所有的共电,角位 运行体系。

网友(点评):
实践经验多的人,修板子比较快,能快速找到问题点,但是如果缺少理论知识,他只能修在这个层次,很难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我感觉修显卡并不是很难,显卡的供电和时序要比主板简单的多,修东西工具要全(软和硬)。

网友(点评):
修显卡比你修主板难多了,主板因为BGA结构简单,电路以及PCB面积等因素看似复杂,加电时序等就那么几套,对应一个故障就那么几个问题,除映泰 技嘉等 有特殊性外,其实并不复杂,显卡的难度是在于他的故障千奇百怪

网友(点评):
BGA复杂度很高,供电支流更多,还必须配合专业测试工具进行维修,而且你仅仅有MATS 以及以及A卡测程还不能明确故障点,另外可能你只修修什么86 73 95 96 98之类的 顶多是250,GPU无PDF ,PCB无图纸,新的供电芯片

网友(点评):
新的供电芯片 如CHL8266这种无专业烧写工具,无PDF根本是无法开刀的,你说显卡容易仅仅是你没有深入而已,只停留在表面功夫而已,呵呵,就算是73 86这种卡你对他的细节深入到多少?还有就是修显卡尤其是到后期,

网友(点评):
一定要会编程以及有显卡工厂级编译工具或者能看懂16进制改16进制代码,你这些都懂吗?

网友(点评):
你说显卡难修,是因为你根本没进过工厂级维修,工厂级维修最难的是PCB高频阻抗不好的板卡,没有几十万以上的设备是测不出来的。难的主板我看你也是没修过CHL系列带烧录的。主板上用的很多,你是没见过。

网友(点评):
你要说显卡,GTX6系列,7系列的卡,每天都要修上几十片,我估计你都没用过NV 厂的DIAG程式。

网友:
在学校 显卡只讲了4堂课 也就是2个上午~~

花屏我现在修的还可以

供电也就是12V短路  或者芯片坏的情况

回家修了起码有200片了  全自己摸索  没跟人家出去打工~

为什么7805坏什么的 我一片都没遇到过?

耦合电容掉焊点  我看别人焊的  现在自己焊的很牛逼

网友(点评):
你能告拆我,你修了200 只听了4堂课,你修的是AGP显卡还是86 85 95这些几十年的显卡,你是怎么修 ATI 的花屏显卡的,你怎么确定心片就坏了,主楼都想知道。

网友(点评):
能去迅维学的人,就是不是天生具备电子技术的人,如果天生具备电子技术的人,是不需要去培训靠人家教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  你就别提了   修长了是自己测量的出来的  只不过是你对他不熟悉  他认识你 你不认识他 你还记得我 ...

牛个毛  那个 修家电不坏个10  来块表  最早使用的是南京的饿MF-  47型机械针完用表  我现在还有N多块  有什么好希奇的 都是表头坏了 电路是完好的

网友:
对于各位的见解,我表示路过。

网友G:
7805稳压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7805稳压管吗

三端稳压  还有78L05  都是输出5伏直流电压  正面看 1 输入  2地  3输出5V

网友(2013-09-15):
还是没有人能详细说明 看来也没有什么高人

网友:
只不过是纸上谈兵   无 实际技术

网友:
这个,工厂肯定有,呵呵,楼主去工厂应聘做售后就行了

网友:
自己修多了就知道怎么维修了,一个人一个办法,不是人教的,是自己修多了,习惯了的维修办法和一些经验,跟修笔记本差不多

网友(2013-11-03):
引用 网友B:
也太直白了,直接给银行帐号让人送效率更高

直白什么   劳资修好了N块  问哈一个活人都没有 都是一些惯水的  没有点技术含量  恐怕连万用表几个档位都不知道  只知道自动挡

网友:
我觉得这个要靠经验

网友: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