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P31-A7,挡内存,复位电压被拉低了一半

楼主(2013-08-13):
(无正文)

网友:
什么档内存?说清楚,那里的复位被拉低了?是总复位还是哪里,咋说的不清不清楚滴

网友:
高温天,桥虚焊的多

网友:
就只有内存复位不正常?其它复位正常吗?听说过挡IDE的,没听说挡内存的,看来要注意了!!!!

网友:
按不跑码的板子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