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2J艰难维修过程

楼主(2013-08-13):
ASUS X42JR  板号K42JR
故障:加电不显
    据客户说该机器在家里放了一个多月一直没用,现在就开不起来了,是放在家里一个角落的地上,上
电电流到0.8,过一会后到1.2然后不动,拆机测没有哪里短路,无腐蚀,上电测得全电压有,电流在0.8
时没有PLTRST,此时测去PCH的好信号都正常,但就是不出PLTRST,但过一会后电流到了1.2,PLTRST才发出
,但一样不跑码,没示波器,也不知道测哪里,技术不好,见笑了,过会又去打电压,发现电流在0.8的
时候,CPU电压为0.8V,此时CPU的PG正常产生,但是没有产生CLKEN#,当电流表电流到1.2以后,CPU电压
为1.05-1.1V,此时CLK#也产生了,PLTRST也出来了,(刚不出PLTRST的原因就在这里,)。但此时还是
不跑码,没得测的了,就去测CPU供电芯片的BST,找到一个小问题,两个BST有一个是6.1V左右一个是
5.1V固定值,为什么会这样呢?测芯片工作条件全正常,换电容一样,对换升压电容还是一样,对换上管
还是一样,没办法,订芯片,芯片到后,第一个装上去,还是一个鸟样,测了半天没法搞了,又换一个上
去,正常上电,而且还亮机,此时测CPU电压为1.2V,升压电容上都为6.3V左右,大家别以为就修好了,
既然亮了,就装吧,于是装上COMS电池,当装上电池后,死活不触发,但按开关后有一个指示灯会亮,这
告诉我可能EC正常触发了,但是PCH有问题,没办法,测吧,测得RSMRST为1.1V,不正常,但是EC条件全
正常,什么ACIN呀,LID_SW#啊,EC_RST啊,SUS_PWRGDKB ,晶振啊,BIOS啊,全正常,那为什么RSMRST还
是1.1呢?换EC,换后还是一个鸟样啊,··········· 突然想到,淘宝买的某几个老师的视频
讲过,新的机器,在PCH待机正常以后会发一个信号给EC,但我不知道这个信号叫什么了,偶然看了了这
个,见下图,

       ME_SusPwrDnAck 这个信号,估计就是PCH等正常后就会发给EC,但实测为0.24V,不正常,看图中
他为高电压,看来是PCH不正常,那么测PCH的条件,V5REF,VCCSUS3_3,VCCRTC,RSTRST,SRTCRST,P 但这些
全正常,是不是PCH坏了?那么就测一下吧,ME_SusPwrDnAck这信号在EC这一端有一个电阻,翘起来,飞
一个电压上去,电压还是3.3V,说明EC没有拉低这个信号,RSMRST这个信号在EC与桥中间也有一个电阻,
如图,去掉这个电阻,EC脚上的RSMRST为3.3V,看来是桥坏了,换桥,换桥后正常触发,现在还在测稳定
,这个机器修好几天了
                在此感谢下迅维,绝对真心话···········································

网友A:
正在修一台东芝L510(L526)的机器,PM45芯片组,这机器不装CPU不就触发,没有3;5V,不管你们信不信,

网友(点评):
是的。东芝这款英业达的板子 不装CPU是没35v的,很正常啊,这个通病是5v电感短路,多数为小电容坏了

网友:
呵呵,楼主厉害啊。我看了那么多资料。没见过。

靠,你没有学好,你实地的还不知道这个,月饼老师,弄他,这可以月饼老师讲的哦。

网友:
巩固上电时序知识

网友:
是的,你是不是黄小明?

网友:
这么理头都大了

网友:
我觉得这个最难修的就是判断出是CPU供电芯片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在修一台东芝L510(L526)的机器,PM45芯片组,这机器不装CPU不就触发,没有3;5V,不管你们信不信,

绝对信,想当初也是这中机器,裸板搞了半天就是没3V 5v,电源指示灯一直在闪!修了很久实在找不出问题,准备放弃的时候装上U就出3V,5V!不知道怎么设计的,郁闷死了

网友:
兄弟  可以把你的图纸分享一下么  谢谢

网友:
相信 能发帖的就是好人啊

网友(2013-09-18):
有图纸吗?

网友:
楼主上份图纸啊,

网友:
我有一个X42j的开机电流跳了3次到1.8左右,过七八秒钟就掉到有自动开机!修理半天没进展啊……

网友(2013-10-30):
X42的机器真是难修啊,修了几天了,还没搞定

网友:
真心佩服,对芯片信号相当的了解啊!学习了!!

网友:
原来是搞研究的

网友:
华硕的机器就是难修啊楼主赞一个

网友:
这个系列毛病挺多的

网友:
能一步一步,把故障找出来,最终确定PCH的问题,还是很不错的,主要是有时候,收费的多少,与你付出的时间价值,不过,技术上,能这样,下次,再遇见同样的事情,就好解决了。

网友:
楼主讲的不错,很细,对我这种新手来说 确实能从中学到不少知识,以后多发这种维修贴

网友:
请问任先生有这个华硕版号:K42JR VRE:4.1图纸吗?我这个机子待机正常,可以触发电流是一下就1.2上到1.5A左右,停在1.5A左右10秒左右然后重启。上不上内存都一样,没有图纸不好搞。

网友:
楼主 能修好这板 实属不易啊 加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