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不一样的暗屏

楼主(2013-08-13):
昨天来一个HP4411S暗屏,说是屏线,老板就给小弟让他换个屏线,换过之后不暗了,但是也不亮,又重新换个屏,结果还是不行,今天拿给我了,我看了一下,上电后发现电流很好,加热显卡后能亮,但是还暗屏,先搞亮再说,换个显卡后,开机亮了,开始修暗屏,先测屏接口CN2各电压,1  2脚有3V,34  36  38脚有19V,39脚在不开机有3V,开机后为0V, 32脚有1.3V, 看了一下32脚的电压是U1相与后出来的,U1的1脚LID_SW#_3不用量肯定有电压,测2脚LCM_BKLTEN有3V,5脚有3V,4脚出1.3V肯定不对,直接从2脚飞线到4脚后开机,亮机,屏不暗了,修好收钱,

网友:
不知道具体什么问题。难道换一个屏线给显卡也搞坏了?

网友:
问题,方法怎么不写清楚

网友:
这机子楼主赚了多少银子???? 喜欢修这种故障难度的机子 轻松数票子! 呵呵

网友:
意思就是把U1不要了。

网友:
是不是休眠开关坏了,把背光关了?

网友:
32脚  应该是信号线吧   电压一般3.3V   为啥不把U1 给换了那

网友:
我上次遇一修供电的,修好供电屏暗,拆实测没有背光开启,测的屏线是好的 不想追查原因组偶后飞线解决的

网友:
遇到这种事很是郁闷,不过最终只要解决了就好,

网友:
1.2脚。LVDS_VDD_EN无电压。32脚也无电压,怎么维修,不像是显卡的问题。外接很正常,加焊显卡无效

网友:
额!哪里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