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屏红底求修复

楼主(2013-08-13):
led屏红底 字是红边什么都红,上图 拆机检查V_OUT电压29伏,标准32伏,这点我怀疑没问题。led屏第一次修,屏线ok,外插也正常,陷入迷茫。求解。
电路图 AUO友达_液晶显示屏B140XW01_V8V9_PCB板电路图.pdf

网友A:
大哥,换根灯管试试吧

LED哪来的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换根灯管试试吧

大哥led我说的是LED屏。整小写你看不到

网友:
多半屏问题了。代换一张看看呢

网友B:
估计还是背光问题,你先把LED断开,用强光手电打屏幕,如果红色消失你该有维修费了!

你也是牛人、100%跟LED无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估计还是背光问题,你先把LED断开,用强光手电打屏幕,如果红色消失你该有维修费了!

照你的办法试了,还是有红光。是不是显卡的问题,这个机器捷威nv47o4c

网友:
量一下阻值 看看有没有新发现

网友:
有可能显卡  先换个屏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照你的办法试了,还是有红光。是不是显卡的问题,这个机器捷威nv47o4c

显卡问题,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啊。
换个信号源试一下。

网友:
LED怎么了    我换过   不过很麻烦  可以换

网友:
线有无问题?

网友:
LED不存在灯管问题,如果不是显卡就是屏了。

网友:
显卡问题,我试过了,换显卡修复

网友:
AUO led 14.0 ?

网友D:
量下显卡输出的。r g b看下电压有没有一样,不一样看下复合二极管有没有换,白色三种颜色混合而成白字后面出现红光是颜色搭配不好,没问题的话,换屏不行就换显卡,国产的换显卡比较多,

网友:
这样的故障 首先换个屏试一下,(毕竟比动显卡快)然后就是显卡了

网友:
估计屏的问题

网友:
如果 屏没有问题 屏线正常就主板 上的事 果断换屏测试

网友:
估计是背光或导光板,导光板如果老化,常见会黄些,有条件放到其他背光上看看。还有是不是色温没有调好?总之的拆

网友:
是不是升压电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换根灯管试试吧

你脑壳  有保啊  LED  你换灯管   *脏话*  你是  小白 ????

网友:
换屏吧 亲   不过我这边就挺多人修的

网友:
有条件先排除屏幕的问题

网友:
朋友你是外国的吗  说中文可以吗

网友:
谢谢导致友达14.0液晶不?

网友:
坐等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量下显卡输出的。r g b看下电压有没有一样,不一样看下复合二极管有没有换,白色三种颜色混合而成白字后面出 ...

非常同意  一般都要测试一下啊

网友:
1屏  2屏线  3显卡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量下显卡输出的。r g b看下电压有没有一样,不一样看下复合二极管有没有换,白色三种颜色混合而成白字后面出 ...

电压都正常,有一个信号接地,加焊显卡无果,考虑到这个机器是双显卡,在加焊单桥还是不行。郁闷中???

网友:
你用通用板点下看正常不,不下常打下LVDS阻值,屏接口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都正常,有一个信号接地,加焊显卡无果,考虑到这个机器是双显卡,在加焊单桥还是不行。郁闷中?? ...

那个脚是数据线,不能接地啊,找下通往哪里,注意小电容

网友:
我曾经遇到过缺红色的 ,外接正常 笔记本是华硕什么型号 忘记了 也是双显卡的 换过北桥,没好,后来放弃了 那个就是主板的问题 你这个也应该是主板问题

网友(2017-07-16):
应该是屏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