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P41T自检不过硬盘和光驱

楼主(2013-08-13):
该主板bios刷了好几遍,都不行,不接光驱和硬盘可以进cmos,但是接上硬盘,bios自检画面就卡在检查到硬盘处,也进入不了coms,所有SATA接口都试了,还是一样,硬盘是好的,电源,数据线都换了。主板各时钟电压复位都正常,不接硬盘跟光驱可以进U盘PE,怎么回事啊,从没遇见过,求解

网友:
你更换硬盘也是如此吗?你压压南桥看能不能过

网友:
求知道的朋友帮忙看下,你们有没有遇见过,帮忙分下,感激不尽,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