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锋锐v43a 内屏不显外屏的问题

楼主(2013-08-13):
今接一同方锋锐v43a的笔记本,客户说开机不显,用可调电源试机待机0.02a正常,触发后电流到位1.7a后又到2.5a跳变,屏不显,但外接液晶显示器正常,测屏接口,vin_lcd电压为0,+3.3v_lcd电压为0,bl_on电压为0,panel detect电压3.3v.其它的没有示波器无法测,vin_lcd的开启信号lvds_vin电压为0,信号从EC发出,+3.3V_lcd电压的开启信号nb_lcd_pwr_en电压为0,信号从北桥发出。这两个信号飞线3.3V电压后vin_lcd和+3.3v_lcd的电压出来了,但内屏还是不显.请各位高手们给个维修思路.

补充内容 (2013-8-14 08:53):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网友的回复,显卡是集成的,北桥是RS880m,南桥为SB820m,显卡集成在北桥内,i2c_data和i2c_clk的对地阻值为850欧,这两个信号的屏线也没有断。难到非得动北桥吗?

网友:
外接正常也不见得显卡是好的,测试测试。。。

网友:
说不得万一屏有问题安。。。

网友:
多半是显卡的问题..

不用考虑屏的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了。显卡是什么?

网友:
我修过几台内接不显外接正常都是显卡问题 楼主可以先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楼主,可以共享一下图纸吗,万分感激

网友:
量测一下I2C信号,这个不正常你把信号飞线也没用,不会显的,这两个是读取屏型号及其码片的信号。显卡要输出ON信号和PWM先要检测到屏的相关信息才行,如果这两个信号不对也会没输出

网友:
你强行飞线是不行的,你应该查为什么没发出那两个信号,是不是显卡没发现屏,外接正常,内接无显,显卡可能性大

网友:
独立显卡还是集成显卡的,如果是独立的,估计是显卡问题。

网友:
楼上的都说得很清楚了,为要说的就是不到万不得已得时候不要飞线,特别是屏那一块,小心冒烟烟·。。。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网友的回复,显卡是集成的,北桥是RS880m,南桥为SB820m,显卡集成在北桥内,i2c_data和i2c_clk的对地阻值为850欧,这两个信号的屏线也没有断。难到非得动北桥吗?

网友:
可以看一下屏线,上次维修的一个惠普3000也是和你一样的问题  结果是屏线问题   可以先从保险的方法试试

网友:
集成的板子那就,重植北桥

网友(2014-07-04):
我不会为了水经验凑齐十五个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