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7302爆电容后不出COU供电维修

楼主(2013-08-13):
MSI 7302 1.1维修
主板拿到手看到爆了10来个电容,换好电容后发现没有CPU供电,供电芯片型号是ISL6566,刚好手里有这个板子的图纸,修起来应该没问题。查了下芯片的工作条件发现没EN开启 看了下37脚去了Q1D级,芯片要工作的话,Q1要截止,+12VIN经过R7R10分压出3V左右的电压到芯片的37ENLL, 测量发现Q1B级有0.7V的电压,Q1导通把VRM EN拉低了,芯片当然不工作了。Q1截止VCORE-EN≠必须要低电平VCORE-EN≠去了,Q19 实测Q19G级为低电平,Q19要想导通Q17 Q15  B级要为高电平导通以后 Q20截止。VCC5SBQ19 Q19导通以后把VCORE-EN≠拉低,Q1截止12V经过电阻分压给芯片的37脚开启CPU供电,测量发现Q15B级为低电平 B级去了U37 测量U37  5脚输出脚OV 对地O欧找到问题了,被哪里拉低了,测量5脚相连的电阻 阻值正常,电容通了 ,把C704拆了阻值正常,C704坏了,从料板上找了一个同样的换上去,上电测U37  52.5v CPU供电1.3 CPU内存诊断卡一路小跑 ,机器点亮。

网友:
附上图纸供大家参考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我都不怎么会修  以前遇到几个没有开启的 没图纸都没修起来

网友:
你对照图纸看看吧 我发帖都有点晕了

网友A:
太深奥了  我这也有一个板CPU无电压   IC的EN脚有1.2   经过的电路好像有个小芝麻管   B极  C极有0.68V   E接地  这个电压是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太深奥了  我这也有一个板CPU无电压   IC的EN脚有1.2   经过的电路好像有个小芝麻管   B极  C极有0.68V   E ...

好像没导通吧 这种没图纸不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没导通吧 这种没图纸不好弄

怎么样那个小芝麻管才算导通呀   不懂多问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