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大帮帮忙救救我的小本本吧!

楼主(2013-08-13):
哪位大神能救救我的小本本啊,之前重装系统失败过。后来找朋友装上去了 ,但是没有过多久就开不了机了  出现这样的画面

网友:
无数据的话建议从新分区在装系统,如果不行,就重新建个引导

网友:
看看

wt求问 -10 严禁灌水

网友A:
我百度查了 英文  说是什么主板驱动总线控制器呀   搞不懂的    分区也是前天才分的区,硬盘神马的也都格式化过了!

网友:
感觉你还不会装系统哦。

网友:
你好像真的不会装系统...查下硬盘.内存都查下...

网友:
检查下硬盘和硬件哦

网友:
在搞个系统

网友:
系统问题,重建硬盘主引导。

网友:
Operating System not found.意思是操作系统是未发现
重装系统不就好了(有光驱吗?有的话,买一张GHOST系统盘,一般会自动安装,或者找一个懂点电脑的让他给你装,或者借一个有系统的U盘安装盘
另外,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先从网卡引导,直接禁用吧,这样可以节省启动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百度查了 英文  说是什么主板驱动总线控制器呀   搞不懂的    分区也是前天才分的区,硬盘神马的也都格 ...

重新装个系统了。
你朋友帮你装好系统后,你是不是更新过系统漏洞呢?

网友B:
要不把系统低格一下  不用全部低格  低格到一半停止就行了   前天有个戴尔让我从WIN8换成WIN7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什么叫系统低格·· 你是指硬盘吧~

网友:
这很明显就是不维修人员...这种问题希望大家就不用回答了...连花钱找专业维修人员装系统都舍不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不把系统低格一下  不用全部低格  低格到一半停止就行了   前天有个戴尔让我从WIN8换成WIN7的时候就是这样 ...

哦 对 呵呵

网友:
重新分区   再装系统

网友:
鉴定完毕  系统问题
像楼上大哥说的   格式化后再重装好点!

网友:
此人不像维修人员 大家最好不要回答  让他去电脑店吧

网友:
还有很明显的这是他自己的本子  楼上有一位兄弟就说的很对

网友:
在diskgenius分区软件里  硬盘-重建主引导记录

网友:
没发现硬盘。。。。。。

网友:
都会了  怎么吃饭是不是

网友:
系统引导的问题把硬盘。这个应该调网卡启动就会这样

网友:
硬盘接口有问题了吧
我的SONY也是这样提示的,换了排线就正常了

网友:
既然是刚刚安装的系统 又出现这样的问题建议找 专业维修店面进行维修检测 ……

网友:
重点检查硬盘 看是不是硬盘有问题

网友:
找不到硬盘引导记录才从网卡引导的

网友:
最好不用ghost装系统,用安装版的按照提示一步步来。

网友:
你机子是什么型号啊?????有些机器在bios里面就屏蔽了硬盘模式,你用win7 PE进去看看能不能看到硬盘的盘符啊 。。。。

网友:
系统没装好。把c盘分区重分一下,改活动分区

网友:
你这是网卡启动  先进CMOS把网卡启动关了  把硬盘调到第一  你之前应该是有光驱的光盘引导所以可以进系统   一步步做吧

网友:
你这是把网卡启动打开了  先把网卡启动关了  一般在CMOS选项 BOOT选项的第2个   然后把硬盘调到第一启动   你之前是因为有光驱的光盘引导   一步步做吧

网友:
各位不要回答了。  非专业维修人员。

网友:
很明显楼主不是搞维修的

网友:
楼主的是什么型号的本本, 套件允许的话,用一个外置光驱,然后用纯净版系统安装, 系统安装成功之后再装驱动,,注意:首先得排除你的电脑硬件一切正常!!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如果不是硬件问题,一般自己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
系统没装好啊!或者系统没有选择硬盘作为第一启动盘

网友:
重建下MBR,重新系统,不行的话查硬盘坏道

网友:
这是从网络启动的界面

网友:
系统文件没找到,原因有四:1:启动文件被病毒破坏,2:硬盘分区表错误 ;3:硬盘物理性出错;4:供电方面问题

网友C:
咳咳 还是非常谢谢各位大神们 不是不去维修点 , 只是之前已经换过主板了 然后也是自己想动手弄弄自己的本本,这不也是长点见识么,感谢各位好心人了哈, 本本昨天去送修了,平时因为是做设计的,所以本本的负荷有点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no hard disk
伙计我发现你是外国人

网友:
应该是没有操作系统的原因,可能是:1、硬盘坏了2、主板连接硬盘存在问题3、BIOS里设定没有从硬盘启动或者从其他设备启动4、硬盘系统存在问题。你可以从BIOS里去看看有没有找到硬盘,如找到重新安装系统,如找不到的话从硬盘硬件上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