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LX3 PLUS 主板开机风扇转一会就灭,不插4P电源能通电。

楼主(2013-08-13):
检测MOS管全部正常,4P 12V对地阻值正常无短路,故障分析为CPU电源管理ASP0905R芯片故障,由于手头没货,想到再检查检查,用危险方法将绿线接地强行加电,一会后发现南桥糊臭,断开电源发现南桥很烫,等冷却后再开发现已经没反应了,诊断卡上待机指示灯亮,南桥肯定挂了,坏的原因是不是强行加电呢?

网友:
网卡不烫,最烫的是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掉4PIN开机还是那样不的呢?是的话你就到处测下阻值吧,一般来说南桥发烫了是不会触发的,你的可以触发, ...

华硕P5G41T-MLX3 PLUS 主板开机风扇转一会就灭,不插4P电源能通电风扇一直转,将绿线接地强行加电一会南桥很烫吻带有糊臭,断电后再开不能触发,风扇不转,拔掉4P电源同样,主板指示灯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最后 把南桥 给换了吗

没有设备换不了。

网友C:
一开始不插4P能开机,表示本来网卡南桥神马的是没问题的,问题出在CPU供电那块,强行上电南桥发烫后,导致不能开机,那么南桥坏的可能性就很大了;既然不能触发了,那就按不触发来查一查吧。
另外我挺想知道,CPU供电部分短路,4P对地值正常就可以判定为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了吗?小白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开始不插4P能开机,表示本来网卡南桥神马的是没问题的,问题出在CPU供电那块,强行上电南桥发烫后,导致不 ...

我也是新手没修过几块主板,以前修过一块V星主板也是这个问题,检查MOS管和4P电源对地阻值正常后换了电源管理IC故障给解决了,所以这个问题我也只能这样解释了。

网友:
供电管正常的话 看电源管理  最好替换一下

网友:
IO  LPC总线上上拉电阻测一下,正常不?

网友:
楼主为什么要强加电?是不上电吗?这样做是很危险的呀!

网友:
楼主南桥估计挂了

网友:
找CPU供电呀

网友:
CPU核心供电短路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