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945gtp 乱跑码,视频求助

楼主(2013-08-13):
我的检测卡rst灯亮表示有复位。

故障:上电乱跑,点不亮。 去掉内存会报警,刷论坛上几个bios,有的直接不跑码,有的和这个一样,现在bios又刷回原来的。

注意:开始clk还有,当跑到34卡一会儿,然后就开始乱跑,同时clk灭了!此时测量时钟附近电阻,一般都是0.6的电压

补充内容 (2013-8-14 17:36):
糊里糊涂的亮机了!
内存和槽子彻底清理了下,结果就可以亮机了,现在u盘进pe,检查硬盘当做烤鸡。亮机后的诊断卡显示为00然后变到FF,现在一直是FF
不解的是:检测卡还是只有rst和frame,时钟灯从跑16开始就灭的!

补充内容 (2013-8-14 17:55):
另外这块主板io原来是pc8374l, 换成 lpc47m182,可以用

网友:
0.6的电压肯定不正常,此时也应该检测全板电压  按照时许来修  如果你刷DE BIOS对的话 就不应该刷了 所在主板上  实在不行换个相同板子的BIOSD芯片看看情况, 我的观点只作为参考

网友:
先看供电,再考虑其它的,觉得供电时钟都有问题,说不一定复位或者桥有问题!

网友:
这个不好说,你用示波器测一下时钟芯片有没有时钟出来

网友:
看一下  时钟芯片发出的时钟信号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