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不工作都有哪些原因?求教?

楼主(2013-08-13):
    我今天同时遇到两个硬盘不工作,导致进不去系统!进PE后检测不到硬盘,打开我的电脑看不到 硬盘分区、用分区工具、硬盘扫描工具都看不到硬盘,看到的是U盘。用手摸硬盘,硬盘没有温度,可以肯定是硬盘不工作。
1    、一个是硬盘接线接触不良,我换个接线就好了,可以正常上网!
2  、另一个换接线也没用,最后换个硬盘重装系统后好了!
请问还有那些原因会导致硬盘不工作?

网友:
估计一个是数据线接口坏了 一个是电源接口坏了  找个一样的硬盘 换换电源版试试呗  提前备份好数据~!

网友:
376057772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一般是硬盘线路板坏.或者线路板与盘体接口接触不良

网友:
硬盘供电,或硬盘传送数据

网友:
大的震动对硬盘也不好

网友:
还有BIOS里设置的问题也可能

网友:
U口的弹片接触不良了。

网友A(2016-08-31):
硬盘通电磁盘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通电磁盘不转

磁盘不转就不用修了,这个修不好啦,买一个新的硬盘吧

网友:
应该是接口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