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驱动板白屏

楼主(2013-08-13):
收到客户机器时,屏暗,闪,怀疑是高压问题,把电源板换了,换过后黑屏。拨下屏排线白屏,测屏供电5V正常,插上排线后5V变为0V,直接用大功率小电阻把5V跳过去,可却变成2.6V,怀疑屏坏,拿屏在别的机器上试正常。

网友:
刷BIOS 的驱动程序

网友:
你有没有点屏啊,是不是屏线接反了吧,更换通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