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ell 1420显卡一事

楼主(2013-08-13):
上标的是GF-GO7400-N-A3,但是收到的机器上去是g86-603,请问是不是被人错放了吗,我放了g86-631上面,电流跑到0.9左右,请问可以替用吗
显卡

网友:
1420的机器怎么会是7400显卡呢,肯定是603之类的,换631没问题

网友:
怎么我这台是630

网友:
1420一般是620或者630升级621-635都可以,亲自试验,绝对可靠!

网友:
显卡背面的两个电容没电压,可能是新换的显上不行

网友:
1420用631没问题的

网友:
芯片主那么高怎么会是7400的芯片呢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是631的显卡。

网友:
换631没问题,我自己用的就是 DELL 1420,631改良版的,目前还没出问题。

网友:
1420主板的显卡有603,630,620,621(工厂改良的),631(改良的都行)

网友(2013-09-13):
可以的,中国全知道

网友:
代换这东西没试过,不过大家都是可以,应该就可以的

网友:
这个可以用631的 我都修好几个了!

网友:
机器是不是修过的啊,上家换错了

网友:
换631就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