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主板不触发维修过程

楼主(2013-08-13):
今上门帮客户i修电脑,状况是不触发,打开机箱一看,电源风扇和CPU风扇均不转动,判断电源有问题,板子拿回我店里,开始搞,过程如下

一、换了一个好的电源还是不触发,所以推断电源没坏,然后验证一下强制启动电源风扇,16#接地,电源风扇转了,但是用电脑还是无法触发,跑马为0,复位灯常亮

二、给客户报价200,客户说贵了,我说最少180,客户说拿别人搞几十块就OK了,我当时就说可以,明天你过来拿走机箱吧。然后当然同意修,180搞好保3个月。

三、然后给CPU风扇清灰加硅胶油,因为这部位灰太多了,主板机箱灰清了后,上电可以触发了,但是不显示,诊断卡跑到22,D3后到22

四、然后把内存条换个插槽,再次触发,诊断卡重复跑D3-D5-D0-50,判断是不是内存有问题,换了个新内存插上,38显了,原来问题在这,看了下原来内存2代1G的,再想会不会是内存条坏了或者氧化了,橡皮擦将金手指擦了擦,再插上,开机触发,显了,接上硬盘后,开机重新设置BIOS系统时间,正常进入系统,重复重启两次没问题,至此问题解决

网友A:
*脏话*,*脏话*,*脏话*靠,你修一块180,我们这里修一块同行的15块,20块,D3的才收30块或以上,哎,没法和你比。

网友:
这是学徒的基本技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脏话*,*脏话*,*脏话*靠,你修一块180,我们这里修一块同行的15块,20块,D3的才收30块或以上,哎,没法和 ...

那你公司在那啊 等、以后我有主板找你啊

网友:
广东肇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公司在那啊 等、以后我有主板找你啊

广东肇庆

网友B:
太远了我黑龙江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太远了我黑龙江的

黑龙江哪的?我也是黑龙江的。

网友:
楼主好水啊,去修机直接就带回来了。还收180啊。也不插下内存就说主板坏了。。我去。钱好挣 啊。

网友:
楼主能不能说下,从不触发到触发的过程呢?

网友:
我们这里最多也就50元的天价了。不然就不修了

网友:
台式主板180可以买一块很好的二手板了,LZ你那幸福哦。

网友:
也就是清了下灰擦了下内存条,还真敢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黑龙江哪的?我也是黑龙江的。

不容易啊-还能碰见黑龙江的  绥芬河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黑龙江哪的?我也是黑龙江的。

现在在绥芬河-不容易碰见啊、在论坛很少有黑龙江的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容易啊-还能碰见黑龙江的  绥芬河

绥芬河的对苏口岸还开着吗

网友:
没有技术含量,运气倒是很好。

网友:
是电压不对吗。会不是边上的电阻什么的老化导致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