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楼主(2013-08-13):
MSI    型号为h61m-p23  的主板,不跑马,CPU供电1.2V没有,芯片是8120型号,现在不会找,请问可以用什么型号的代换吗

网友:
错了,不是8120,这个主板上标的不是这个,应该是UT501,实际型号是UP1625P,48脚芯片,PDF在这个贴子上可以得到,百度搜不出来的。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639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