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笔记本 换了硬盘后 不认硬盘

楼主(2013-08-13):
索尼笔记本 换了硬盘后 刚换 能装系统 但不能解压 解压蓝屏    在试就不认硬盘了 怎么回事

网友:
一样得问题求解。那位老师帮忙解决下。BIOS调了还是不行。硬盘也换了几块

网友:
不会这么怪吧!小日本把硬盘也加密了?换一块东芝的硬盘试试

网友A:
那就是奇怪的问题啦,放电试一下啊,,还是没有插好哦

网友:
这么怪,再换一个硬盘试试。或者把硬盘拿到其他机器试试是好的还是坏的。

网友:
好像索尼的机子我弄了几个都要用安装盘来分区装系统的 你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奇怪的问题啦,放电试一下啊,,还是没有插好哦

放电了。最后换了几块硬盘才好了。

网友:
拿到其他的机子上刻系统,再装回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