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时开机,时不开机,单用电池一定不能开机

楼主(2013-08-13):
好久没发贴了,接手一台G430,我们地方中学,学校发的一批机子。数量上百台。我也修过N台了。这一台是故障是单用电池不触发,用充电器有时可以触发,有时按开关无反映。可以充电,用电池跟电源如果触发了去掉电源电池也可以正常使用。
如果是你,会感觉哪里有问题呢?板号LA-4211P.

我把我测得数据写下,
本来是想充电芯片,但可以正常充放电。故排除。又想到EC,二话不说,换。换了故障依旧。
刷BIOS,刷了故障依旧。仁宝的板,量开关电压只有5V,好锁定了故障点,正常应该是比公共电压少个2V左右的。

ON/OFFBTN#开关信号。查到跟D5相联。如图

正常可以触发时测得D5  1脚电压是5V,2脚电压5V,3脚电压是3.3V,注意:在这里很多同学会认D5 1脚跟2脚5V是正常的,因为这个数据是可以正常触发亮机的。但如果这样的数据用电池是触发不了的。因为正常数据是1脚跟2脚都是17V多电压。如果你不想用电池这个功能,可以直接把D5拆了,然后把1脚跟3脚相接。用电池就可以正常触发亮机。这是在客户能接受的条件下你又修不出来时可以用这个方法。直接告知说电池坏了。呵呵,为了追求完美,我还是查下去吧?
我在想为什么2脚电压是17V的怎么会变成5V,哪个拉低了吗?
还有一个情况是,用电源不能正常触发时,D5  的1脚跟2脚也是5V,但3脚电压是3.3V时,按开关就会变成3.3-0-1.5,它不会跳变到3.3V。这个3脚跟EC相连。但我EC更换过,BIOS更换过,所以排除。故障锁定是电路问题。
在这里帮大家再普及一下仁宝用电池上电的时序吧?

插上电池有12V左右电压BATT+为51_ON# 供电,RTC电路供电,PQ6此时未能导通,VS电压暂时未能产生。(目的是为了省电吧)51_ON#经过D5第2脚为开关排针供电,此时第3脚应无电压。按下开关,D5第2脚有瞬间拉低51_ON#,此时PQ6暂时导通,BATT+电压便可以通过产生VS电压,VS开启ISL6237第4脚EN_LDO总开关信号,第7脚输出VL线性5V电压,并且为自身的REF脚供电,MINPWON信号受到VL电压作上拉驱动为ISL6237 3V、5V单元开启控制信号EN1,EN2,并且输出+3VALW +5VALW待机电压为SB、开关、EC待机。EC有供电后开始工作,第一时间发出EC_ON导通Q24拉低51ON#让其保持低电平状态,PQ6保持导通,VS电压便可以一直产生

网友A:
接着写,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发了图不能打字了????
原理我们都清楚了,那就查故障吧?也许我的思路不是最好的,但我还是写出我的思路吧?
第一我直接把D5拆掉,通电测量,51_ON# 电压为17V多,正常,一装D5又成了5V,换过D5也是这样子。难道是开关板上面有东西拉低了,把开关板去掉,量51_ON#还是5V,没办法我又拆掉D5去量又正常。我不知道是D5的1脚拉低了还是3脚拉低了。没办法,直接把D5的1脚跟2脚用线相连。去测电压为17V正常。证明不是1脚拉低了那就只有3脚了。好锁定3脚查它吧。这个不好查,因为3脚就是跟EC相连,但EC换过的。还有一个是上拉电阻,测过阻值100K正常。前面所说不正常时触发之后这个脚不会还原到3.3V,只有1.5V。测上拉电压+3VALW,证明有东西拉低了它。我就找到他的出处,一一测试全正常,最后找到与之相连的Q19

原来是他拉低了+3VALW,直接拆除。测试全部正常,用电池也正常开机。看了图Q19我感觉是一个保护设计,电脑测到后面不正常可能是拉低EC-ON来保护。这是我个人理解,不知道对不对。望高手勿喷。当然了为了追求完美,我还是在料板上找了一个同电路的管了换上去了。但不装这个Q19是完全不影响使用的。到此机子修复完成。,,最后吐槽一下,(我说一下脏话,请大家见谅)我修机子都是同行的机子。这个故障我报了150。*脏话*居然说贵了。说这机子太老了。150修划不来,要老子还原到以前故障,将就用一下,以前是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操什么世道,为了修这机子我可是搭了不少时间进去。最后没办法,给它还原了,然后把一主要的滤波电容给拆掉了,反正拆了很多,这机子现在是有时可以开机进系统用一下就死机蓝屏,反正很不稳定。我就这样还给同行了?

网友:
好累,如果大家觉得我这贴子对你们有一些帮助请帮我加一点分吧?本人没时间灌水挣积分,只有每天签到,偶尔发个原创贴来挣取积分。积分多了也没用,够用就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以后有好的维修经验我还是会义不容辞的分享给大家的。。。

网友:
好累,如果大家觉得我这贴子对你们有一些帮助请帮我加一点分吧?本人没时间灌水挣积分,只有每天签到,偶尔发个原创贴来挣取积分。积分多了也没用,够用就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以后有好的维修经验我还是会义不容辞的分享给大家的。。。

补充内容 (2013-8-17 20:10):
回复老三修本本:你说的没错,这里17V,EC-ON是0V,但是你别忘记了,当你按下开关,51-on不就为低电平了吗?这时EC发出EC-ON来拉低51-ON ,这个动作很快,是你按下开关还没抬起来时就完成了,你再抬起开关51-ON为低

补充内容 (2013-8-17 20:15):
有字数限制,不知道你明白了没有,意思就是你按下开关,51-ON就会一直为低电平了,你再放开关他也一直是低了。纯属个人理解啊,不代表完全正确

网友:
楼主这块肥肉不小啊,,,

网友:
这种同行,跟他合作,太没意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杂办呢?散客都不给我修,宁愿要给别人最后又转到我这里都不肯直接给我修?

事实往往都是残酷的,,做维修的,  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也给我的评论加点分呀

你这么多分还要干嘛?看你下载次数很少嘛,你占这么多积分也是浪费嘛

网友:
分析很到位,这个故障许多人当充电电路不正常修呢?对付那些不知好呆的客户就是要恨一点。谁叫他们不尊重我们的劳动成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接着写,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发了图不能打字了????
原理我们都清楚了,那就查故障吧?也许我的思路不是最 ...

lz我有个疑问就是插电池的时候你说按下开关键后,才占时开启vs,然后通过isl6237才产生ec的供电!我想那先前按下开关键的跳变过程ec就不会有动作了!那就是说要按两次开关才开机了!不懂请解释下

网友(点评):
触发开关的瞬间,已经可以完成EC的待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我有个疑问就是插电池的时候你说按下开关键后,才占时开启vs,然后通过isl6237才产生ec的供电!我想那先 ...

对于这个问题,可能是相隔时间非常非常短,就是说你按开关时按到还没放,VS就已经产生了,EC 32脚就已经有了3.3V电压,有这个电压时你按开关的手还是没放开的。马上EC就拉到0,然后你一放开关就还原到3.3。。。就是说你按开关的速度永远比上时序。这只我个人的理解,笔记本这东西说真话只有开发者才能真正知道原理吧?我也是一边猜测一边摸索。说错请误拍。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我有个疑问就是插电池的时候你说按下开关键后,才占时开启vs,然后通过isl6237才产生ec的供电!我想那先 ...

哦!!!谢谢了

网友D:
现在才知道51_ON#是17V的电,原来还是电池供给的,这些分析真是历害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才知道51_ON#是12V的电,这些分析真是历害呀,我根本都不知道

这是用电池,用电源是17V多

网友:
写的不错 ,分析有头绪。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才知道51_ON#是17V的电,原来还是电池供给的,这些分析真是历害呀,

兄弟你又搞错了,用电池是12V,用电源是17V不单只是电池才可以供电的。

网友:
楼主拆D5是很好的选择 ,如果是我 我可能会从Q24查起

网友:
楼主查的很细心呀!最后还是完美解决了!楼主威武!

网友:
EC_ON 这个信号,仁宝的有的是按开关后才发出,但有的好像开关前就是高电平

网友:
这个帖子不容易,好长,看了半天才看完

网友:
唉 这行越来越难做了  同行没技术  还死压低价格  很是郁闷

网友:
那我可以认为D5的3脚是提供信号的,2脚是提供给开机键的电压吗?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很清楚,分析的很好。收取维修费时要讲究方法,最好提前报价后再修。

网友:
为什么呢?建议多做做宣传,直接接客户的吧,同行的利润真的低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好累,如果大家觉得我这贴子对你们有一些帮助请帮我加一点分吧?本人没时间灌水挣积分,只有每天签到,偶尔 ...

楼主,请问一下,那么51_ON在通电的情况下(还没触发),是为多少V呢?如果是17V左右,那么Q19就会被导通,当按下开关后,EC发出EC_ON高电平,来到了Q24,但是Q19是导通了的啊·····也会拉低了EC_ON吧。这里我迷糊了。

网友(点评):
你有一个误区就是说我按下开关时,51-ON早就是低电平了,请问Q19如何导通,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楼主,请问一下,那么51_ON在通电的情况下(还没触发),是为多少V呢?如果是17V左右,那么Q19就会被导通 ...

回复老三修本本:你说的没错,这里17V,EC-ON是0V,但是你别忘记了,当你按下开关,51-on不就为低电平了吗?这时EC发出EC-ON来拉低51-ON ,这个动作很快,是你按下开关还没抬起来时就完成了,你再抬起开关51-ON为低

补充内容 (2013-8-17 20:15):
有字数限制,不知道你明白了没有,意思就是你按下开关,51-ON就会一直为低电平了,你再放开关他也一直是低了。纯属个人理解啊,不代表完全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老三修本本:你说的没错,这里17V,EC-ON是0V,但是你别忘记了,当你按下开关,51-on不就为低电平了吗 ...

恩,迷糊中,那么51_ON何时是高电平?我理解的是,也是我之前维修时发现,它在待机的时候是保持15V的啊!那么就是说在按开关的时候它就为低,那怕开关抬高了的时候它也还是会为低了,因为EC发出的EC_ON保持者高电平从而一直使Q6导通,把51_ON一直拉低,是吧?谢谢和你成为好友。

网友:
做维修的应该要做大,争取客户的信任,先报价,不行就先拆机测试,找到大概的问题所在,报价,同意就修,不同意装上拿走。不要总抱怨没有直接客户,首先要摆正自己的立场,做维修,要取得客户的信任,如果客户找不到你,或者在很不起眼的地方,都会让客户产生不信任感,现在要做就做大,做正规,和同行争夺直接客户,把利益最大化,让我们的技术给自己买房买车。

网友:
楼主没培训过就这么厉害,真是牛啊

网友:
17v 是被Q19拉低的?不懂 还在学习中这个有点深啊

网友:
经典的故障,今天修到一个G450的时开机时不开机,和你问题大概相似。

网友:
              这个案例真是太经典了,以后自己得注意了,本来想给楼主加分,论坛提示说超过了多少个小时无权评价,在这里支持下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