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显示器开机无任何反应,拆开拔下屏线指示灯亮,求助!!!

楼主(2013-08-13):
一台19寸的显示器通电后无任何反应,指示灯不亮,拆机拔下驱动板与屏幕连接线,显示白屏,指示灯亮红色,拔下屏线,指示灯不亮,我是小白,求助!!!

网友:
是插上屏线就又没有反应了,指示等也不亮了,到底是哪里的故障啊,第一次弄

网友:
看看这个,能有帮助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