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主板罢工了。求大师

楼主(2013-08-13):
 昨晚打雷 开机睡了  今天板子起不来了,  故障是 短接排针风扇转下就停了。。。。

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查啊 求大师们指点迷津!!!!!!!

网友:
前几天我手上有一块NF520放了几天就不触发了,风枪加焊膏吹枪,现在好了,正常使用。你拨掉小四口看下,是不是四秒掉电

网友:
网路入口.......

网友:
把网卡芯片取下来试试!不行就换主板

网友:
你还是用下中文诊断卡吧!

网友A:
亲,你是做维修的吗?这样的故障还不知道在哪下手?先排除是不是ATX电源小四针短路引起的,雷击坏的像你故障拆掉网卡,再打3VSB看是否短路,如果还短多数是桥挂了。

网友:
这样的现象肯定短路,网卡嫌疑最大,其次CPU供电,桥

网友:
一般打雷,先把主板上的网卡拆了连同声卡可以一并拆了测量是不是还短路如果一样有可能桥报废了!

网友:
根据你说的风扇转一下就停,应该是12v短路了

网友:
先干网卡再说

网友:
短接断电,查12V看看短路不

网友:
好强大的小强 啊

网友B:
雷击的板子,先看3VSB有木有短路,依次排查网卡,南桥,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亲,你是做维修的吗?这样的故障还不知道在哪下手?先排除是不是ATX电源小四针短路引起的,雷击坏的像你故障 ...

谢谢老师,我不是维修的只是感兴趣,我回家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雷击的板子,先看3VSB有木有短路,依次排查网卡,南桥,IO

嗯,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亲,你是做维修的吗?这样的故障还不知道在哪下手?先排除是不是ATX电源小四针短路引起的,雷击坏的像你故障 ...

额,对了老师昨晚板子触发起来几次,我今天再试又不触发了。您知道什么情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知道了

昨晚触发起来几次,看板上自带的屏显示过了内存了在显卡停了,我没装显卡,以为好了今天确又不触发,您知道什么情况吗

网友:
网卡  南桥  也有可能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