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5XP 没声音。

楼主(2013-08-13):
HP CQ45装XP,没声音,下一个UAA软件,在下一个声卡补丁,在装声卡驱动就可以。

网友:
但是这样的话 总是会有嘟嘟的声音喇叭 不是完美的 还是建议他们装win7吧

网友:
这个机器一般装w7比较好,装xp比较麻烦。

网友:
都这样的 这个系列

网友:
CQ45一般都装WIN7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