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C-M LX 不过内存 D0-95-9B-CC循环

楼主(2013-08-14):
华硕这型号的板,这故障的真的是非常麻烦,有朋友换BIOS旁822的好的,有的换南桥旁822的好的,今天我遇到一个差不多换完了,最后换到时钟芯片左边第二个才好,搞到头都大了,以后大家可以试试。
华硕
芯片
同意楼主:
0.0
jijie971212
同意楼主:

网友(2014-03-15):
今天刚接到这板子,故障一样的,换了几个还没好

网友:
胡乱换肯定不行的,要知道为什么去换

网友:
有次我把板上的822换完了也没好

网友:
822排阻 很容易坏 查查吧

网友:
我的华硕P5G41C-M-LX跑F0有谁意见过

网友:
这么久的贴子今天还能编辑?开机F0和跑F0是两个概念。开机F0一点意义都没有

网友:
我的主板是开机跑码D0 9b想先刷个BIOS试一下,有结果了的话,给大家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纯表情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