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换台电脑就没干扰

楼主(2013-08-14):
一台22寸液晶,放在nv61集显上有干扰,插到另一台电脑是独显9600gt就没干扰,但是nv61集显插17寸crt显示器就没干扰

补充内容 (2013-8-15 00:46):
干扰就是干扰波纹画面,分辨率独显和集显都是用一个,刷新率也是一个

网友A:
LZ我小白,你说的干扰是嘛意思哦?

网友:
不懂帮顶吧 顺便学习一下

网友B:
显示器的分辨率和刷新频率不一样,设置到显示器的最佳分辨率和频率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器的分辨率和刷新频率不一样,设置到显示器的最佳分辨率和频率就可以了

干扰就是干扰波纹画面,分辨率独显和集显都是用一个,刷新率也是一个

网友C:
22的液晶跟17的CRT分辨率和刷新率肯定不一样了,用22的液晶你改一下试试吧!

网友D:
楼主换一根好的VGA线,或者看看你的电脑电源是不是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我小白,你说的干扰是嘛意思哦?

干扰就是干扰波纹画面,分辨率独显和集显都是用一个,刷新率也是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22的液晶跟17的CRT分辨率和刷新率肯定不一样了,用22的液晶你改一下试试吧!

干扰就是干扰波纹画面,分辨率独显和集显都是用一个,刷新率也是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换一根好的VGA线,或者看看你的电脑电源是不是差的。

线换过了..电源可以干扰液晶,而不干扰crt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干扰就是干扰波纹画面,分辨率独显和集显都是用一个,刷新率也是一个

我说的是两台显示器需要不同的分辨率和刷新频率,一台好一台有干扰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两台显示器需要不同的分辨率和刷新频率,一台好一台有干扰也正常!!

我想说你没仔细看贴,我用另一台电脑同样分辨率和刷新频率试这2台显示器都没干扰,而用这台电脑有一台显示器会有干扰,那台显示器是液晶22寸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两台显示器需要不同的分辨率和刷新频率,一台好一台有干扰也正常!!

网友:
我曾经碰到过比你这个还厉害的,技嘉的VIA芯片的主板,是集成的显卡,配的是明基的17正屏的显示器,客户06年装的机子,11年出现故障,现象开机是不亮,因看硬盘灯开机闪烁,证明主机在启动,换了一个显示器就好了,但他的显示器,换在另外一个主机上也没问题,而且也检查没问题,当时很纳闷了,两个都是好的配件在一起工作了好几年后,不兼容了?后来客户着急用,就换了一个主板,拿走了。只今也没搞明白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