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500MP显示器故障维修实例

楼主(2013-08-14):
故障现象一:开机后,绿色电源指示灯亮,无光栅。
  分析与维修:该故障的起因较复杂,通常有以下几种情况:
  1.行扫描电路是否正常。电源指示灯亮,说明直流输出正常。应重点检查行扫描电路。检查发现显像管灯丝无亮点(微暗红色),说明行扫描电路未工作(行扫描电路除提供显像管所需高压外,还提供灯丝电源)。行扫描电路未工作的原因有二:一是行振荡电路是否正常;二是行输出管及其外围电路是否正常。行输出管组件容易损坏的器件主要是阻尼二极管(在线测量时电阻大约为5~10Ω)和电容。用万用表检查前级振荡电路。振荡电路输出电压+0.4V,测其推动三极管,发现Q401的R401电阻为0,说明三极管Q410已被击穿。更换后,故障排除。
  2.集成块IC410是否正常。先查开关变压器T2的次级整流输出电压是否正常。用万用表仔细检测,发现集成块IC401无脉冲信号输出;再查集成块IC401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采用“假定法”,假定电源供电正常,集成块IC401第17脚应有同步信号输入,但实测IC401第21脚无输出。更换之,故障排除。
  3.高压电路是否正常。因集成块IC401输出触发脉冲经三极管Q401、Q402放大后分成两路,分别触发行扫描回路和高压电路(高压电路由T501、Q502及外围元件组成)。开机,在带电状态下用示波器两只探针靠近三极管Q502,观察是否有行脉冲电压产生。若有行脉冲电压输出,高压电路正常;若无,则高压电路有故障。关机,用万用表的“R×1KΩ”档测三极管Q502的集电极是否存在过载保护。若无,判断系Q502故障所致。更换后,故障排除;若更换后,故障依旧,则应检查与其相连的三极管Q501、Q510、Q511等组成的外围电路是否正常。
  4.供电电路是否正常。供电电路由Q505、L501、D508等组成。当三极管Q505导通时,流经L501的电流线性上升;当Q505截止时,L501中的电流已上升至一定幅度,在L501两端产生脉冲电压,再经D508整流、C516滤波后变成直流电压向T501、Q502供电。更换后故障依旧,则应查驱动管Q504及脉宽调制集成块IC501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