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n4030 笔记本随机蓝屏 断电

楼主(2013-08-14):
客户刚拿过来的时候说要看电影要蓝屏 关机  ,用鲁大师测试了一下  待机温度 CPU :50°左右      显卡:47°左右    硬盘:40°左右
主板: 59°   压力测试30秒左右蓝屏 !    果断拆机  清灰 加硅脂垫   (拆下来看了风扇和散热片 算比较干净的)

再次测试   温度平均降了5°  主板温度依旧59°   鲁大师压力测试  1分钟左右自动断电

征得客户同意  改风扇为常转   然后 再次测试

待机 状态下    CPU:37°   显卡:39°   硬盘:31°   主板:59°(这个最奇怪)

再次压力测试   5分钟 cpu最高 78°  显卡79°  硬盘 49°  主板 59°  基本无问题

刚刚想给客户说好了  结果断电了(不是蓝屏)!

然后测试无数次后发现   主板温度一直是59°  待机和压力测试状态下都不变

而且是随机断电 有时候刚刚开机一会儿就断电  有时候压力测试30分钟无问题

看电影也试过了   看了2个小时了没问题   试了一下看电影的同时一起压力测试

3分钟左右后  CPU 81°  报警  刚刚报警3秒钟   又断电了(不是蓝屏) !

有一次刚刚开机1分钟还没操作什么就又断电了
请教一下大神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难道是温度检测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头疼的故障呢。建议先刷个BIOS试试。不行再测各电压波形。温控电路我搞不清楚。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网友:
掉电类的故障还是蛮难修的

网友:
搜索了半天基本上就是说温控 bios  供电电感  电容虚汗  大电容这些,只有都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