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 真是头疼啊

楼主(2013-08-14):
今天碰到两种情况 都是开机时屏不亮 供电正常 难道是信号问题吗 求解 谢谢

网友:
笔记本坏的情况都是这样的   太好修的没钱赚

网友:
外接VGA看能显示吗

网友:
重点排查高压电路

网友:
电压正常不亮的真是太多太多了。

网友:
看电流变化

网友:
不亮    打内存波形

网友:
外接VGA也是不亮 电流达到亮机的要求了 就是不亮 电路也正常啊 谢谢指导

网友:
是啊 我哪天还遇到一个 USB在PE能用 进系统就是不能用啊

网友:
具体机型具体修呗,可能显卡虚焊也不一定

网友:
换屏 屏线之后还不行的话 大部分就是显卡了

网友:
太难修了 今天告诉顾客换板子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