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TL3212彩电中间有一条淡横黑带,各位看看是那里问题

楼主(2013-08-14):
长虹TL3212彩电中间有一条淡横黑带

网友:
可能是排线接接触问题,要么就是屏坏了

网友:
这种情况基本上是屏或者是逻辑板到屏的排线问题。

网友A:
是排线问题
相信你能解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排线问题
相信你能解决啊

我查过了,不可能是屏线的问题了

网友:
屏坏了 液晶屏和屏主板连接的地方接触不良

网友:
屏问题,论坛有一位达人写屏的维修的,你可以找一下。就是传说中的阴阳脸

网友:
可能还是屏线问题,要不就是屏坏了

网友:
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B:
个人感觉主板问题可能性大。

仔细看最后一幅图,系统菜单的 饱和度 几个字 只显示一半。

有程序的话先更新一下,没有的话更换主板看看。

网友:
是屏的问题,,,

网友C:
我查过了,不可能是屏线的问题了.你如何蒙查查.替换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主板问题可能性大。

仔细看最后一幅图,系统菜单的 饱和度 几个字 只显示一半。

是可以显示完整的,是我拍照的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查过了,不可能是屏线的问题了.你如何蒙查查.替换法吗

屏线也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查过了,不可能是屏线的问题了.你如何蒙查查.替换法吗

这是屏模块损坏

网友:
屏线和屏都有可能的。。

网友:
屏线问题可能不大

网友:
屏坏了!一般见到坏三分之一,没想到只有三分之一好的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