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显示屏

楼主(2013-08-14):
三星S19A330BW,开机就这个样子,因为没过保修期,没敢贸然拆开。大家看看是不是屏坏了。

多谢各位师兄支持,看来多半是屏坏了,叫客户去售后保修了。此贴关闭。

网友:
像是屏排线问题

网友:
在保就拿到售后吧  别把聋子治成哑巴了

网友:
是屏有为题啊,我也碰到过一个,一直没配件。你可以拿到售后保修啊

网友:
屏问题多点

网友:
好像是屏吧

网友:
是屏坏了,应该拿去保修了!

网友:
99%是屏的问题。

网友:
有背光、高压好;有图像、驱动好,现在除了屏线,屏电路,屏;这三样出问题最大

网友:
没过保 想自己弄吗

网友:
好像是屏上的软线上的码管坏了。

网友:
同意8楼观点。

网友:
屏坏了  换屏吧

网友:
多半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电路坏,配件不好找啊,没过保修的就返厂吧。

网友:
必须是屏坏了

网友:
刚送走一个这样的三星330   屏坏了

网友:
昨天刚修了个型号的 耍程序搞定的 故障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