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桥上的电容对地阻值正常是多少

楼主(2013-08-14):
最近练习BGA,因为用的都是废旧板,所以没办法确定好坏,每次焊接上去后测得桥上面的电容都会有几个是几欧或是十几欧的,南北桥上的电容对地阻值正常是多少

网友:
找个好板子打阻值咯,桥不一样阻值偏差不大的

网友:
同意2楼...

网友:
有的正常都有个别电容对地为0的呢

网友:
这是什么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