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10上网本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3-08-14):
会员574291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谢谢刚好我要啦

网友:
楼主刷完bios到底好没好 没好的话这个机器通病南桥容易坏

网友A(2017-06-11):
我也碰到一个这个问题,加焊南桥不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一个这个问题,加焊南桥不开机了

那你肯定加焊短路了吧

网友(2020-07-04):
亲测可用,电流0.62掉到0.42不亮,刷完就亮机了,硬盘恢复默认AHCI模式,XP系统报7B蓝屏,改回IDE进系统测试都正常

网友B(2022-06-10):
开机不显示   ,去掉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不显示   ,去掉内存?

认真读题 ,从小上学老师就教认真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