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有块LG19的电源板被雷击了现在修了输出电压有跳变,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2013-08-14):
这个板子是LG 19上面的,客户拿来时不亮,说是被雷击的,拿手上量了下开关管坏和保险坏,换上后,输出有5v和22v,不过电压有跳变,2组都有跳变,接驱动板电压慢慢的被拉低,什么问题

问题解决了,解决如下:

网友:
雷击,,,
供电输出异常的,,
查下后级,,
换电源管理芯片先~~

网友:
断开高压部分试试

网友:
直接将5V  22V 输出端的电容换掉

网友:
问题解决了,在开关旁边的稳压二极管坏,换了个OK了。

网友:
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1:G极对地滴?
2:PWM芯片 VCC供电对地滴?
是不是2?
这样都行?

网友:
电源板上的问题 慢慢学习中

网友:
雷击的,应该电源芯片坏的多。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集成稳压器出故障了!!

网友:
电源板上的问题 慢慢学习中应该电源芯片坏的多

网友:
估计次级还有短路性元件,

网友:
怎么解决的。分享一下

网友:
看不到图片,不过雷击的不好修

网友:
今天修了块雷击的板子 裸板电压正常 代负载点了有5分钟灭了 在测电压降低了  电源板还发出滋滋的响声 估计是变压器坏了 后来换的板

网友:
感觉是稳压三极管问题

网友:
老是设置成回复才能看 妹妹的

网友:
反馈,电流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