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显示器白屏通病

楼主(2013-08-14):
最近维修中接到好几台三星液晶,基本都是19或20寸的,屏号类似:LTM200KT01,LTM190M2的液晶故障现象都是白屏或带有竖条的一丝一丝线条的白屏,问题基本确定在屏上,但一直找不出是屏哪里的问题,屏的主控芯片也换过了,屏供电有5V
比较纠结,我认为这也是三星的一个通病了吧,请哪位高手知道情况的请赐教!在此不胜感激

网友:
你先通电然后再用手挨个的压屏电路上的小零件看屏有反应没

网友:
一般情况下,顾客丢下,换新滴……
二般……  ,你在恋旧。给丫的换屏

网友:
这个不是屏电路有问题,应该是屏上的几组数据线有不良的。。。。

网友:
原来三星屏也不是怎么样的

网友:
先要查查屏的五大供电。有竖条线。X模块不良的多。

网友:
模组问题比较多、 弄出图片来 看看就清楚了

网友:
没有图片  也不好说话

网友:
三星驱动板上有一三极管很小的那种,特易坏,是三星通病。你测一下试试。

网友:
最近也遇到过,是屏无高压,看下三端稳压是不是坏了,量一下屏进电是5V要有,3.3V要有,升压12要有,VGH大约20几V要有,都有的话可以考虑换主控,不过今天遇到一个ST2416芯片有问题的,也白屏,里面应该有程序的,但没有同型号的换,也没程序可下```

网友:
刷个程序就好了 我们这里也修过这样的三星  都刷程序就好了

网友:
三星T系列的显示器好多是坏屏的,我还以为楼主研究出解决方案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刷程序?请问是不是屏的程序(马片)?

好像是那个什么驱动程序  用VGA线就可以刷那个

是屏主芯片的程序吗?哪里有下载

网友:
只要出现线  我也就不修了    直接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那个什么驱动程序  用VGA线就可以刷那个

好像就是那个   哪里下我也不知道  我们这里有个专修显示器的 他哪里好多这种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