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发掉电

楼主(2013-08-14):
触发掉电
1.拔下小4p正常:
A.cpu供电元件异常导致,一般为上mos管ds短路导致,测量mos管gs脚对地值判断,数值异常既为坏管
B.持续烧坏mos管时需与控制ic同时更换
2.拔下小4p仍然掉电
A.强行开机短接ATX13 14脚测内存 南北桥 vtt1.2 各主供电输出异常端即为导致触发掉电的部位,修复此供电即可
B.强行开机时间不宜过久,一般在5s以内

网友:
版主过来删帖啊?这个是什么的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