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42JZ时开时不开

楼主(2013-08-14):
收到一台华硕 K42JZ机子,有时开机都正常,有时开不起来电流跑到1.6v,电压都正常,谁有修过这种的指点一下。谢谢
华硕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675867
我遇到过只不过是七喜和你这个一样

网友:
你找个BIOS先试试

网友:
打内存波形

网友:
华硕这个机子,我有修过,,K42 I3 独显的机,一台是显卡的问题,加焊不好,换了OK
还有一台是HM55桥问题,重新植OK